[ZLG-ARM] LPC2141芯片发烫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2):
LPC2141,如果不使用USB功能,一切运行正常,可是如果插上USB线后,芯片立刻发烫,大约30秒内温度升值60度以上(烫手)。原因找不到,内核60M。请高人帮忙排查。。后来查看ZLG的开发文档上,有段话不明白。如下:LPC214X的P0.23脚用于检测USB总线是否插入。总线供电则串一个10K电阻接到VDD3.3v上,如果系统为自供电,则直接接到VBUS上。我很纳闷。为什么自供电的系统不需要串10K电阻,VBUS是5V的电压不需要串电阻,而总线供电的系统VDD3.3是3.3V电压却需要串10K电阻。我的系统是自供电。所以我没串,直接将0.23接到了VBUS上,出现前面说的问题。

补充一下,我把板子稍微改了下,串了个1K电阻,芯片不烫手了。但还是温温的感觉。不敢批量生产。按道理芯片应该没有什么温度的。

楼主:
问题还没解决得了。等待中。

网友A:
LPC2141

iamsxj 您好!
    对于您的这个问题引起的原因较多,为了您的问题及时解决请您直接联系我们的专职工程师020 - 28872412。
                                  On duty zlgarm_lijin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