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语音录制与存储

楼主(2008-03-14):
请教各位老师,我想设计一个语音录制、存储电路,能够录一段时间的音频信号,同时既能回放,还可被读取到计算机中(利用sd卡等方式,最是能存成wav格式的)。控制器我选用的是arm2200(因为还要实现其他控制功能),要想实现上述功能,还应该选用哪些芯片呢,谢谢!

网友A:
你还需要音频接口电路,

采用IIS接口芯片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支持录音,板子自带驻机体话筒可直接录音,另有一路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不过2200上好象没有现成的IIS接口电路,需要自己想办法解决,如用FPGA实现、IO模拟时序等。或者你选择一个不用IIS接口的合适的音频电路。

你可以在ARM2200上使用《ecos增值包》,文件系统是现成的,支持SD/CF/HDD/RAM/ROM/NAND等多种介质,文件格式支持FAT12/16/32、ROMFS、RAMFS、JFFS2等,自动识别各种容量SD/CF卡。支持UNIX标准文件接口,你用write按照WAV文件格式存储即可录音,read读出数据并播放就可以回放。

除了使用SD卡与PC机交换数据,《ecos增值包》还支持TCP/IP和USB,你还可以用UDP/TCP、FTP、TFTP或者U盘,红外蓝牙无线等方式与PC机交换数据,全都是现成的,你只要简单写几句就够了。

在ecos下实现其他功能也很方便,有万能中断模板、GPIO抽象层等,你直接抄过来就行了。

《ecos增值包》还可以压缩语音为g.723.1或g.729,加上H.245控制经H.223合路,可以直接流媒体在线播放。

ecos增值平台

网友B:
bendanguo

您好!
  建议您考虑一下SmartARM2300开发套件。LPC2300系列ARM自带IIS接口,SmartARM2300开发套件可选配IIS 音频Pack板,该板上已经集成了音频接口和声卡。
  armecos兄也可以考虑移植您的软件包到SmartARM2300上,呵呵。
                                                       By  zlgarm_ltt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tools.com/pro_kaifa/ARM/SmartARM2300.asp

楼主: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

谢谢楼上的两位老师,真是让我受益匪浅,这里真是学习arm的好地方!
再请教一下,我要是用SmartARM2300开发套件,ARM2200上的那些好用的《ecos增值包》能够直接移植过来吗,或者说在2300上能将录制的声音方便的存为wav文件,被计算机读取吗?

网友B:
bendanguo

您好!
  是否可以移植到SmartARM2300开发套件上这个问题,就得请armecos兄来回答了,也不知道他是否也购买了我们公司的SmartARM2300开发套件。最起码,得购买了,才谈得上移植吧,呵呵。
  什么叫方便地存为WAV文件呢?要有多方便?但是,要将录制的声音存为WAV文件并给计算机读取,问题不大的。用SmartARM2300开发套件的现有资源是可以实现的(当然,音频PACK板、麦克风等选配件是需要的)。
                                                  By  zlgarm_ltt

网友C:
我建议给armecos兄送SmartARM2300开发套件

我建议给armecos兄送SmartARM2300开发套件,armecos送zlg移植代码参考,当然知识产权要清晰

网友B:
acteler

您好!
   ecos的移植代码我们暂时不需要,但是armecos兄确实可以考虑找我们的销售申请赠送SmartARM2300开发套件。当然,赠送与否并不是我们这些技术支持能决定的。
                                              By zlgarm_ltt

网友D:
如果没什么要求,用DAC就好。

如发出一些特殊的提示声等,不要求立体声,对音质要求也不高 就用DAC好。

网友A:
移植到2300技术上没有任何问题,

    下面是ecos支持的硬件体系列表,ecos支持的硬件可多啦:
    ecos支持的硬件体系

    不过我们精力有限,如果你是商业定制的话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只是学习使用,那还要看情况。之所以支持EASYARM2200和SMARTARM2200是因为用户量比较大(已经卖了几年了,前期积累的用户量大),我们可以薄利多销,如果用户量太小,单价就非常贵了,用户可能买不起。决定我们做不做的唯一条件是大量的用户定单,现在2300的用户数好象没有2210的用户数量多,而且使用2210的用户不做增值就太可惜了,毕竟《ecos增值包》的设计目的就是实现硬件平台无关性,就是要使用户投资保值增值,所以你用了《ecos增值包》后,2210和2300的平台差异就消失了,你在2210上写的应用程序和在2300上写的应用程序几乎完全一样,甚至,与你在AT、ST、SAMSUNG、blackfin、X86、POWERPC、SH4、MIPS等上面写的应用程序也几乎没有区别,ecos的抽象能力很强大,这也是《ecos增值包》的价值所在,有了这个平台,你开发程序就很快了,而且减少重复劳动。《ecos增值包》并不仅仅只适用于2210硬件,尽管目前它是基于2210开发的,实际上它是一个通用增值软件平台解决方案。

    综上,对于2300开发板我们还要观望一段时间,当然你现在购买2300也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非常感谢

楼上各位老师能在百忙之中解答小弟的问题,而且解释的如此详细,在下真是感激不尽啊!!!买周公的产品真是不错的选择!看来我需要买一个SmartARM2300开发套件,好好学习学习了!
ZlGaRm老师,您能给小弟发一些"SmartARM2300开发套件的音频Pack板"相关资料吗?2300开发套件的资料网上到是挺多的,但是有关音频的东西找不到啊.谢谢了,我的邮箱是bendanguo@126.com.

网友B:
bendanguo

您好!
  原来您是初学者。那么购买SmartARM2300对您来说有以下优劣:

  劣:价格乍一看,比较贵(2400多)!所以,建议您以投资的角度来评估您的购买行为。如果您确实觉得不值,那么不买也可以,而转去购买我们公司的其它产品。
  优:非常省心。因为资料配备齐全,几十个工程师,呕心沥血写了1年,以精益求精的态度对待资料的撰写,就是为了大大降低我们的技术支持工作量和初学者的无谓学习开销,以及帮助开发者迅速上手。对初学者来说,是确实可以大大降低时间和精力上的开销,以及规避方向上的错误(假如您是要学习基于ARM7的工控技术的话)。

  但是,以上建议仅供您参考,我只是客观地提供信息供您决策。所以,您不买,也不必内疚。

  关于音频PACK板的信息如下:

          I2S音频输入输出模块

  1.    产品概述

    LPC2300系列ARM芯片内部集成了I2S数字音频接口,只须外接一个数字音频编解码器即可实现音频输入/输出。广州致远电子有限公司出品的I2S音频输入/输出模块ZYAM1341提供了一个完整的数字音频输入/输出的电路解决方案,其上集成了音频编解码器UDA1341TS及所需时钟源、立体声耳机输出插座、麦克风输入录音插座、线路输入录音插座、ESD器件,连接至SmartARM2300开发平台上的音频扩展接口后即可直接使用。

  2.    产品特性

    可便利地连接至SmartARM2300开发平台;
    完整的数字音频输入/输出电路解决方案;
    输入/输出接口上具有ESD器件,增强了电路的抗静电能力;
    UDA1341TS包含AGC的模拟前端;
    UDA1341TS支持2V(RMS值)输入信号;
    UDA1341TS可分别对ADC或DAC进行功率控制;
    UDA1341TS芯片的DAC无须再接后端模拟滤波器;
    可通过L3总线完成对UDA1341TS芯片的数字音频处理(如去重音、音量控制、低音增强、高音和软件静音等)和系统控制。

                                              By  zlgarm_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