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 I2C问题请教~

楼主(2008-03-14):
    switch (I2C0STAT & 0xF8)
    {

          // 根据状态码进行相应的处理
    case 0x08:    //已发送起始条件.主发送和主接收都有
           //--------------------------------------------------------
           // 装入从地址+读/写位(写SLA+W或者SLA+R)
       if(I2C_suba_en == 1)/* SLA+R */    //指定子地址读
       {
                I2C0DAT = I2C_sla & 0xFE;    //先写入地址
        }
            else    /* SLA+W */
            {
               I2C0DAT = I2C_sla;     // 否则直接发送从机地址
            }
            /* 清零SI位 */
            I2C0CONCLR =    (1 << 3)|      /* SI */
                    (1 << 5);      /* STA */
            break;

           ...
以上程序是EASYARM2131板配套的I2C程序的中断服务部分,其中
       if(I2C_suba_en == 1)/* SLA+R */    //指定子地址读
       {
                I2C0DAT = I2C_sla & 0xFE;    //先写入地址
        }
的意思是发送 从地址+读,I2C0DAT的最低位应为1才是呀,为什么是I2C_sla&0xFE呢,这样最低位不是0吗?不明白,请指点!

网友A:
I2C

leeding 您好!
    1、根据I2C协议要对从机寻址(写从机地址)I2CDAT寄存器最低位(R/W)为0
    2、如果是读从机数据,I2CDAT寄存器最低位(R/W)为1
                              On zlgarm_lijint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