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两个菜鸟问题,周工来下

楼主(2008-03-14):
周工好:
     不客套了我想问:
    我开发板是easyarm2200,LPC2210的片子
1.看你们手册上说板子上有2个SPI接口,我只知道JP8四个脚可引出来与我外设板子进行SPI通信,那还一个SPI接口的相关引脚在哪???请周工指出!!!

2.再问个小小的解决方案,就是easyarm2200的实时时钟模块好象没有引出数据线,我做的东西外面要实时时钟显示给用户看,可用easyarm2200实现吗?大至说下则么实现???

  谢周工!  毕业用的,急!!!

网友A:
回复:关于easyarm2200开发板使用问题

huangbingg:

     您好!
1. 请您理解:在每一个ARM学习套件的开发过程中,都必然要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方便用户使用;二要提供尽可能丰富的学习资源。EasyARM2200也不例外。
2. 手册中指出LPC2210有2个SPI接口,但并不意味着在开发平台上,就会将全部的接口都扩展在板子上。如果每个功能部件的全部接口都无一例外地引出来,将会使开发板最终变成一个庞然大物。因此,SPI,RTC等模块,都是将其必要而又典型应用的功能部分引出来在开发板上。
3. 关于RTC的解决方案。在EasyARM2200上,充分利用板子的人机界面资源,是可以有多种方案将RTC时钟数据显示出来的。比如,如果您要将RTC的数据与PC机交互,可以考虑将RTC时钟数据,通过串口(如UART0),发送到PC机上,从而在终端显示。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明白了,呵呵

关于RTC我试着做做,不懂再请教周工,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