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关于LPC2148引脚P0.2(第22脚)作GPIO时失控问题

楼主(2008-03-17):
我把P0.2当作GPIO的输出脚使用时,
接上拉电阻10K-20K时,不管程序输出为H或L,实际测试均为H;
不接上拉电阻时,不管程序输出为H或L,实际测试均为L.
我用同样的方法测试其它P0口的其它脚则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例如:经我验证的就有P0.7 P0.16 P0.22 P0.31)

请ZLG及朋友们指点原因在哪里?

楼主:
进一步验证为I2C电路的几个脚处于失控状态

原因待查.

网友A:
应该是IO初始化不当

网友B(2011-11-22):
你好  你的解决了么 ??  我的也这样  我QQ:286704786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啊,怎么回事啊。

网友D:
IO初始化不当

网友E:
呼叫周工,快回答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