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DMA控制器

楼主(2008-03-17):
问下周工:
    你们代理的LPC2000系列有带DMA控制器的吗?  我可能要用到,LPC22102214没的吧?
    另外,要是片子上没DMA控制器的话,有啥方法可以替代啊?

谢谢!

网友A:
to huangbingg

huangbingg,您好!
    可以考虑使用LPC2300系列ARM,LPC2300系列ARM拥有DMA控制器。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2300片子不支持EasyARM2200板子吧?

那能把EasyARM2200的2210换2300吗?
能的话要改动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