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大数组被优化问题?

楼主(2008-03-17):
   我在主函数中定义了
   uint16 CCD_Data[3][3000];
   这样一个二维数组,可是在运行中程序跑废,估计是编译器被优化了。
   有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A:
看看你的RAM够不够用先

楼主:
大数组被优化问题?

够用,RAM32K,使用5K

网友A:
应该不是优化问题

这个数组太大,改小点试试。
很可能是存储空间分配不合理。

楼主:
改小点可以。

网友A:
去研究一下分散加载文件,搞清除你的RAM是怎么用的。

芯片型号,RAM有多大。
程序是放在RAM里还是放在FLASH里的。
RO、RW、ZI、系统堆栈和IRQ堆栈各占多大。

楼主:
有这么复杂吗

型号是LPC2138,程序是放在Flash里。我研究研究,多谢!

楼主:
好了

多谢6楼,在mem_a文件里改了0x40008000,原来是0x40002000。我最初以为片内Flash对应的是mem_c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