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NXP中自带的SPI模块吗?

楼主(2008-03-18):
时序图如下:
把ARM当作从机,只接受数据(不向外发数据)。CS在传输过程中一直为低,一次传输60bit数据。
芯片中自带的ISP模块可以使用吗?看数据手册上写的应该是一次传输8——16位数据。
如果可以的话,数据是都存在接受FIFO中吗?也是当一次数据传输完成(CS变高)后,置SPIF位吗?
那位高手给小弟解释以下呀.
谢谢了!

网友A:
回复如下:

wd0109,您好!
    您可以SSP当SPI使用,由于SSP拥有8字节FIFO,可以满足您的需要。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谢谢版主回复

在看DATASHEET时,就算使用SSP模块的SPI方式,CPOL=0,CPHA=1传输模式,可是数据下标的是4 to 16 bits,所以就有疑问如果60 bits呢?是否也可以?

网友A:
wd0109 您好!

楼主,为什么不把60位分开传输呢?

楼主:
版主你好

上面都说了,ARM当作从机,当然是受主机那边协议的约束了。
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能直接一次传输60 bits了?

楼主:
接上

也就是说在一次CS低电平过程中,就需要传输60 bits数据。可以吗?

谢谢版主的回答。

楼主:
re

版主怎么不回答了?小弟急呀!

网友B:
数据手册里为什么没有明显的说明可以?

也没有图片支持

网友C:
to: wd0109

好像SPI可以接收连续的数据流,我以前实现过。
我以前接收的是一个射频解调之后的数据流,完全连续,我当时的cpu是LPC2294,已经用在产品里了.你的需要60bit一停,不知道不是8的整数倍会不会最后的字节收不到!

另外你需要考虑外边进来数据的速度,中断方式接收的话,LPC22xx的中断不太快,我当时测试的时候速度太快响应不过来,我当时感觉是SPI中断间隔要2us以上才能响应过来(我的中断函数很小)。

网友A:
SSP应用

wd0109 您好:
           LPC2000的ARM的SSP可以满足您的要求,其内部有8帧收发FIFO,每帧4~16位,大于您的要。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