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MS38962 JTAG PLL

楼主(2008-03-18):
各位好:
    我用ZLG8962的开发板能够PLL 然后使用50mhz,程序如MODBUS TCP SERVER
能非常好地工作,但自己的板只有不使用PLL时能够重复用CROSSWORKS下载程序,
现在由于只有一片CPU,程序使用了PLL 后就不能再用CROSSWORKS稳定连接了,
每次复位CPU后,可以短暂连接上,然后就断开,请问是何原因,如何解决?
  先谢谢了
  Email:niceeagle@163.com

网友A:
niceeagle

您好!
  请您看一下我的签名。
                           By  zlgarm_ltt

网友B:
空帖

空帖

网友A:
acteler

您好!
  呵呵,抱歉!是我没说清楚。我应该如此道来:“请楼主看签名的第3条。”不知这样解释是否能让您释然?
  此外,也顺带解释一下,我们并没有对21ic撒手不管,何来对21ic不负责任一说呢?您可以仔细看看21ic zlgarm版面上有哪个贴我们没回,然后指出。欢迎积极监督我们的工作,这样我们才能不断改善工作质量。
  所谓的优先,是指回复速度上的优先。优先处理本公司的zlgarm版面,这是公司的政策,我暂时只能遵照执行。您若对此有更好的意见或想法,可直接咨询zlg315。
  最后,衷心感谢您对我们公司的支持,谢谢您了。:)
                                              By  zlgarm_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