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SP 下载程序出问题了!

楼主(2008-03-19):
 我用flash magic V3.6烧录自己小板的程序,竟然出现如下问题:
"The device signature does not match the expected values.Accessing a device using the wrong protocol could render the device unusable.Do you want to continue?"我点"Y"后,也出现完成.不过下载后我发现程序没有烧录进去哦,急盼!!

网友A:
Tomzong 您好!

出现这样的警告,通常是由于FlashMagic中选择的CPU 型号与目标板的CPU 型号不一致造成。还有一种可能是,虽然在FlashMagic中选择的CPU 型号与目标板的CPU 型号相同,但是该型号CPU的内部ID已改动,出现了同一型号CPU但不同ID的情况。例如:Y版的LPC2378和B版的LPC2378,内部ID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用户可以考虑强行选择“是”,尝试编程操作。但是,我们强烈建议用户选择将FlashMagic升级到最新版本。
下载网址:http://www.zlgmcu.com/infocomm/newupdate.asp?sorttype=search
On duty : zlgarmsungyug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