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一个lpc2364的ads模板

楼主(2008-03-19):
最近学习ARM,以周公的深入浅出ARM7为主要参考资料,但是手上没LPC2364的模板,改了下LPC2378的模板没成功,我一下子还找不到问题。

哪位XD能给个模板,小弟感激不尽!

yuxhlingl@gmail.com

网友A:
y564232717,您好!

请打开LPC2378的模板的分散加载文件,选择for LPC2364。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我试了,不行啊

我试了,不行啊

  ;  STACKS 0x40008000 UNINIT    ;for LPC2366/68/78
    STACKS 0x40002000 UNINIT    ;for LPC2364

网友A:
y564232717,您好!

您是否还修改了模板其他地方?LPC2300的模板适用于所有LPC2300系列(LPC2364/65/66/67/68/77/78)ARM。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你好

我只修改了mem_c.scf和mem_c.scf文件中的那部分。现在是将*.hex用JTAG口烧写之后,切断电源再开启可以运行,但是按RESET之后就不能运行。并且不能用JTAG再次烧写,只能用ISP将整个芯片擦除后,才能继续烧写。我刚学ARM,一下子找不出问题啊。

如果你方便的话,可不可以发个模板给我

网友A:
y564232717,您好!

1、非常抱歉,我没有权利传送资料;
2、您使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哪套开发套件?
3、请选择DebugInFlsh调试,运行我们公司提供的示例程序。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网友B(2009-08-10):
为什么不用keil for ARM呢

网友C:
就是,用KEIL啊!

网友B:
感觉KEIL比较好用,大概是用惯了吧。最近接手一个2368的项目,也没有看过,直接用keil上了,感觉不错。比以前用ADS上2138快得多,以前光看ZLG的分散加载就看了好久,现在又忘记了。

网友D:
有keil编写程序吧!很好用,我一直用的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