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ARM处理器中的定时器工作模式

楼主(2008-03-20):
8051单片机中的定时器可以工作在定时/计数两种模式下
后者可以实现对外部脉冲信号的计数

而我用过的LPC2104,S3C44B0X
定时器好像不具有外部事件计数功能
这样的话,如果需要对外部脉冲计数,就只能用查询/中断方式

如此比较,似乎ARM这方面的功能还不如51,这种设计有什么原因么?
(其他型号的处理器因为没用过,所以请达人就这两款及其类似系列予以指点)
谢谢

网友A:
有捕获功能

楼主:
Re:

捕获功能只能对某一次事件响应
所引起的动作也只是把计数器所记录的时钟数保存

没有办法实现对外部脉冲的计数

网友B:
回复:关于ARM处理器中的定时器工作模式

risker :
       您好!
1. 在LPCARM处理器中,要实现对外部脉冲信号计数的功能是完全可以的.
2. 在封装较小巧的ARM7系列中,您可以选择LPC213x系列的处理器,来满足您的需要。LPC213x的定时器部件,提供了计数功能。定时器外设不但具备对片内时钟源计数的功能,还可以对片外脉冲进行计数。
3. 具体技术细节,以及使用说明,请您参考LPC213x系列处理器的用户手册,或是周立功公司出版的基础教程《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上)一书中的4.6章节相关内容(Page.275)。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

楼主:
感谢版主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C:
LPC2200系列?

那LPC2200系列的要实现计数怎么处理,难道只有用中断?(需要开放的总线)
请教zlgarm

网友B:
回复如下

syanl1982,您好!
   LPC2200系列ARM实现计数功能不一定要使用中断功能,也可以使用定时器计数功能来计数外部脉冲信号。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网友C:
手册上似乎没有提到,都是强调捕获功能

zlgarm:
     lpc22XX的手册上在讲到timer的时候好像都是强调的捕获功能如何使用,对定时器是否能作为计数器使用没有任何说明,并且也没有找到相关的寄存器或者例程,望赐教!另外能否提供关于lpc22XX系列的技术支持的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D:
手册上讲得很清楚,有定时和计数两种功能

可对外脉冲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