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的IAP问题

楼主(2008-03-21):
我在调试LPC2214的IAP功能,因为我的程序分引导程序和用户程序,现发现2个问题没发解决,望知道的同行指点:
1、引导程序和用户程序分两个不同的地址加载,引导程序里会调用用户程序,
   但在编译时会出现问题,当只修改用户程序时,哪怕只改动一点点,重新编
   译后会发现引导程序的HEX文件也发生了变化,按理引导程序没有修改不应
   该有变,分散加载地址我没有修改

2、在用ISP同时下载引导程序和用户程序时,芯片能正常工作,但如果只下载
   引导程序时,芯片竟然根本不工作,我是通过在引导程序里让蜂鸣器发声判
   断芯片是否工作的,引导程序是上电就执行的程序,芯片上电后一点动静
   都没有,如果把用户程序烧进去,又正常了,用户程序我定位在32K以后的
   ,按理芯片上电工作与用户程序无关的,希望知道的人指点迷津

网友A:
用户程序的入口地址如果不变,那

引导程序就不应该变。

分散加载只是告诉你用户程序和引导程序在那里。
你要好好注意程序的入口地址。编译的时候,产生一个
map文件,好好看看用户程序的入口地址。

第二个问题,用调试器单步去看看引导程序走那去了。

楼主:
一样

我写了两个最简单的函数A和B,分别定位在不同的地址,其中A中调B,B里稍微修改一下,A的HEX文件就不同,MAP文件我看过,B的地址没有变化,因为也就这两个函数,根本不会变的,但A为什么会变呢?

网友A:
产生两个lst文件,再看看那里变了

别一上来就比较HEX,看看LST文件。

A里不就是个“BL 0x“B”"指令吗,入口地址0x“B“不变的话,那说明B里还有
其它的影响A.

网友B:
回复:LPC2214的IAP问题

zjxzhxzh:
     您好!
1. 限于技术支持的范围及问题的复杂性,将不在版面给您直接回复,请您理解。
2. 对于您的问题,在周立功网站上已提供一下类似的解决方案,以供用户参考。敬请关注:
http://www.zlgmcu.com/philips/arm/LPC23xx/IAP-yingyong.pdf

                     On duty: zlgarm_wangguogu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