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H-JTAG提示连不上!

楼主(2008-03-23):
我用的是LPC2131,EasyARM2131的板子,近来调试的时候,H-JTAG探测不到开发板了,提示"Unable to find target.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hardware is properly connected and powered up",但硬件连的好好的,以前硬件也是这样连的(都是按照书上连的),于是换一块EasyARM2131的板子,H-JTAG就探测到了,于是开始调试自己写的程序,但过了一两天,H-JTAG又探不到了,提示跟上面的一样,板子上的跳线都是一样的,在并口线和EASYJTAG-H配置没变的情况下,接上第三块EasyARM2131板,则可以探测到,这是为什么呢?????????!!!!!!!

另外前两块通过串口可以烧写程序,烧灯闪,按键等例子程序也可以运行,好象只是JTAG部分坏了,但操作步骤和以前一样啊,已经用了半年多的板子了,如果是JTAG部分坏了,如何确定呢?

网友A:
PINSEL2

你的代码里面有操作PINSEL2寄存器吗?如果改变了PINSEL2的bit2就不能进入调试状态了!!

网友B:
JTAG连接

arm_arm 您好:
    关于JTAG连接方面的问题您可以参考以下说明来解决。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网友B:
JTAG连接2

arm_arm  您好:
    JTAG连接问题的解决方法,请再见下面说明。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Thanks

问题解决了,应该是芯片加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