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弱弱的问,ADS1.2如何生成hex文件呀?

楼主(2008-03-23):
我用keil生成hex文件可以运行,ADS1.2生成的i32文件没有作用呀,请大侠指点下。

网友A:
如下图

 如下图:

楼主:
还是不行呀

楼上按照图中配置生成什么格式的文件?烧哪一个呀?

楼主:
是不是要配置一下呀

网友A:
from elf

如下图

网友B:
HEX文件生成

zwr009 您好:
   操作过程如上面所说。

   谢谢shenmou!
                               on duty:zlgarm_zhanghuping

楼主:
首先感谢楼上两位

我的设置:

楼主:
生成.m32文件

采用flashmagic烧的时候,会出现以下情况:

楼主:
我用的是LPC2378,需不需要什么设置呀?

我用keil,同样的程序没有问题,请大侠指点下吧

网友C:
RE

在output file name框中加上“文件名.hex”。试试!!

楼主:
这个我也试过了

也出现上面那个图的错误,怪异呀

网友B:
您好

如8楼图所示:
把Output format选项中的,Motorola 32 bit hex改为Intel 32 bit Hex再试试!
On duty :zlgarmsunyugang

楼主:
谢谢!

我一开始就是用的Intel 32 bit HEX,Flash Magic显示烧写成功,但是通过查看memory,并没有能够烧进去,我用keil生成的hex文件就没问题,我用的是LPC2378,不清楚是什么问题。

网友B:
zwr009,您好!

您是否是使用LPC2300的ADS模板生成HEX文件?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谢谢楼上。

我没有采用任何模板,我重新建立工程,还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