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今天调试LPC213X最小系统,问题很奇怪?

楼主(2008-03-24):
调试了一天,很是惆怅。所有外围电路都已经ok了,程序也下进片子里去了。
上电,用示波器看晶振,振荡正常。可是IO口无反应!怀疑是复位芯片的问题,检查电路正常。将程序精简到最简单,将一个IO口输出高低电平,下程序,上电,结果是无任何变化,管脚一直是低电平。外围供电电路都正常。很是郁闷啊。。。请问周公和各位高手,是不是arm芯片最小化系统有晶振加复位就可以正常工作了?现在不工作还能从哪方面着手去查?程序很简单,没加任何处理。我们手头没有仿真器。。。

网友A:
找个DEMO下了看,另外H-JTAG+简单的244就能调试啦

楼主:
郁闷ing

关键是这块最小系统的样板,死活查不出问题...
该测试的都测过了...看来以后必须得把JTAG口留出来做仿真?

楼主:
周工在吗

请各位给个解决办法...该查的都查过了,电源,晶振,程序都没问题
可是就是不干活啊...

网友B:
检查ISP管脚是否设置正确?确认程序无问题吗?

找个OK的板子检验程序是否OK。

楼主:
computer00老师无处不在啊

发现问题了,ISP口需要上拉~
但是又出现新问题,ISP串口可难连了!需要连很多次才能和片子通信上
唉...

网友B:
降低波特率试试。不过下载速度慢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