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怎么把程序烧到片外RAM里?

楼主(2008-03-25):
今天刚搞了块板,EASYARM2200,H-JTAG,片外FLASH里是可以的。片外的RAM不知道怎么烧进去。好象在H-JTAG里就只能选FLASH。把板上的BANK0也跳到RAM了,按书上来做的,不知道如何烧到RAM里去,请各位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A:
不用那么烦

楼主你下载前选择EASYARM2200板子上的bank0-RAM,bank1-FLASH,选择project->debug启动AXD后,就会自动加载程序到RAM里仿真调试的

网友B:
adibe,您好!

请参考我们的知识库文档,如下图所示。

                                                                                 On duty: zlgarmz_Zhangxiaomeng

网友C:
Faint!

  armecos网友的回复让人震撼,呵呵。
  楼主将AXD的生成目标和板上跳线选好即可,具体细节请参考板子配套的书籍。
                                                         By zlgarm_lt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