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实验教程1上的实验3.27-奇怪啊???

楼主(2008-03-25):
周工好:
  我板子是EASYarm2200,LPC2210片子,做实验3.27时,代码完全正确,但在你们给的软件里看RTC到上位机的时间时,只看到“RTC Time is:”(说明UART这些代码都对的),但为社么后面就没了???时间呢???(这句后面,本来是每隔一秒送一次时间),8个LED都按照实验是上亮的,说明也正确了。

周工分细下,,,

网友A:
huangbingg 您好!

在SendTimeRtc()函数中第二次调用ISendBuf()函数时,参数类型有没有传递正确,您仔细查看一下?
On duty :zlgarmsunyugang

楼主:
没啊...

就是按实验书上一模一样的SendTimeRtc(),函数中第二次调用ISendBuf()函数如下"ISendBuf(send_buf,9);",,,
    难以理解啊,周工能否帮我稍微再分析下,快崩溃了,,,

网友A:
huangbingg,您好!

1、请使用我们提供的例程调试,看看会不会出现您所描述的现象;
2、RTC是否正确初始化;
3、RTC是否启动;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