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48分散加载问题

楼主(2008-03-26):
修改分散加载文件如下: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MyStacks)
        * (+RW,+ZI)
    }

    HEAP +0 UNINIT
    {
        Startup.o (Heap)
    }

    STACKS 0x40008000
    {
        Startup.o (Stacks)
    }

    USB_RAM 0x7FD00000
    {
        main.o (+RW,+ZI)

    }

}
编译后为附图,但不能工作.如果去掉
USB_RAM 0x7FD00000
    {
        main.o (+RW,+ZI)

    }
工作正常,不知为什么.请高手指点.

楼主:
USB RAM 是否不能作为普通RAM用?

USB RAM 是否不能作为普通RAM用?或者使用时要相关配制.

楼主:
用JTAG对7FD00000写数据读回来是0

用JTAG对7FD00000写数据读回来是0,难道USB RAM 不能用?

网友A:
shenlidong,您好!

1、关于USB RAM的使用,请参考我们的知识库文档。
2、非常抱歉,我们在BBS上暂时不提供分散加载文件的技术支持。如果您确实需要这方面的要求,请联系我们当地分公司或者我们公司的销售部门。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好不容易等到回信

我用的是2148,用JTAG对7FD00000写数据读回来是0,这是为什么?USB部分没仔细看,是否不光是分散加载的问题?谢谢周公.

网友A:
shenlidong,您好!

如果方便的话,请拨打020-28872412。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原来是PCONP的PUSB要打开

谢谢周公,原来是PCONP的PUSB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