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rtc菜鸟问题

楼主(2008-03-27):
玩easyarm2200板子时,本来实验是时钟每秒一次中断并同时通过串口向上位机发时间值,另外我想在某个时间进行报警操作,问:
   当报警值与时间计数器值匹配时,便发生的报警中断,我对它相关报警操作时,时钟的秒中断有没被打断???时钟还在走吗???或着说时钟还在正常运作,但发送上位机的只有点延时了???

    谢谢指教!~

网友A:
huangbingg,您好!

1、RTC只有一个中断号,因此,秒中断与报警值中断的服务程序为同一中断服务程序;
2、只要在操作报警中断时,没有清除秒中断,秒中断依然会响应;
4、RTC一旦使能后,RTC就会自动计时;
5、中断程序应尽量简短。

                                                                                                  On duty: zlgarm_Zhangxia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