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周工,LPC2131复位后的IO的电平是什么的

楼主(2008-03-30):
我想让P1.24输出低电平,但开机的时候总有一个高电平的信号输出,虽时间很短,但已让我的后面的产品动作。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了

听说LPC2131的IO口复位后引脚默认为输入且上拉,那这样子不一直有个高电平信号输出了,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去掉这个高电平呢?

网友A:
可以想办法控制一下后级的电源啊

网友B:
回复李进

李进您好:
    LPC2131的所有的I/O口在复位后默认为输入,有的上拉电阻是外接的而不是内置的。具体引脚的复位电平敬请您查看“深入浅出ARM7-LPC213X/214X"第四章内容。
                                        By   zlgarm_glh

网友C:
内部上拉电阻大约是100k,外接一个10k对地的电阻即可

复位期间控制在1/10vcc左右,后极部应该误动作,正常输出高电平驱动能力很强,不用担心驱动信号不良

网友D(2009-06-30):
7L在官方找的授权客户名单吧?

哈哈,台湾那边大把的没什么名气的小公司搞ARM,肥猪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