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smartARM2000的NFS问题(ping不通)

楼主(2008-03-30):
    不好意思,求教几个可能较简单的问题,是在使用smartARM2000的NFS时遇到的。
    开发板下载uclinux后,启动uclinux,不能ping通自己和其它IP地址,(以下拷贝自超级终端,但仅下载zlg—boot时是可以ping通的):
   Command: insmod /usr/bin/rtl8019
   Using /usr/bin/rtl8019
   Warning: loading rtl8019 will taint the kernel: non-GPL license -   Proprietary
   See http://www.tux.org/lkml/#export-tainted for information
   about tainted modules
   eth0: init OK
   Command: ifconfig eth0 192.168.15.15
   IRQ LOCK: IRQ17 is locking the system, disabled
   Command: ifconfig eth0 netmask 255.255.255.0
   Command: ifconfig eth0 down
   Command: ifconfig eth0 hw ether 00:14:97:0f:0e:b7
   Command: ifconfig eth0 up
   IRQ LOCK: IRQ17 is locking the system, disabled
   Command: route add default gw 192.168.0.254
   Execution Finished, Exiting

我已经确认短接了JP8的两个跳线

搜过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没有给出解答。
打电话咨询,被踢来踢去。。。。(都说不是自己负责的:)

楼主:
网络问题已经找到

网络问题已经找到

网络复位,中断与UART1发送接收公用了引脚造成的

把跳线跳开就好了
不好意思

网友A:
你的uclinux有多大啊?

用ecos实现的网络系统只有300多K,比uclinux小多了,www.armecos.com免费下载里有演示程序,你可以对比一下效果,注意事项和你上面说的完全一样,跳线要跳开。

网友B(2010-01-06):
将TX1和RX2去掉

网友C:
网络问题已经找到网络复位,中断与UART1发送接收公用了引脚造成的把跳线跳开就好了不好意思
引用 楼主:

原来如此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