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s接口应用问题,急!

楼主(2008-03-31):
各位大侠,如果选用的单片机不支持i2s接口而又想加上音频应用,请问如何扩展外围的芯片呢,有没有现成的i2s接口的存储器或能不能通过i/o口来模拟i2s接口呢?

网友A:
IIS

加音频应用有很多的IIS接口的A/D,D/A。没见过IIS接口的存储器,用IO口模拟不太现实。如果你只是玩玩可以用IO模拟。但是不实用,因为模拟IIS接口后CPU基本就做不了太多别的事情了。

网友B:
I/O太不现实,但要有SSP/SPI的话,

加些外部逻辑,还是有可能实现的。

楼主:
那用spi口怎样才能实现呢,能具体说明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