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ZLGARM:

楼主(2008-03-31):
(无正文)

网友A:
回复如下

lhzw2001,您好!
    对于您的问题作如下回答:
    1、如果您使用我公司带固件的模板不需要加入ucosii源码;
    2、如果您使用我们的Demo程序来做操作系统实验是需要加入ucosii源码的;
    3、TCP/IP不能看到源码。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那就是说使用模板的话,ucos2就只能用到2.52版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