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用在外部RAM中失败编译,而用在外部FLASH中编译成功

楼主(2008-04-01):
我用SMART2220做tft4267液晶显示,将一张图的源程序改成两张图的,程序没问题,可程序用在DebugInExram(外部RAM)中编译时失败,而用在RelOutChip(外部FLASH)中编译时成功,错误信息如下

程序单独显示任意一张图片都可以,同时在两个程序中显示就不行,请问错误之处在哪呢?

网友A:
从error看,应该是你的启动文件设置有问题

   好像是那个叫  men_*.scf,反正就是scf后缀的,里面有关于存储区分地址信息。

网友B:
to YeQishi

YeQishi,您好!
    这是您的程序代码量超出了外部RAM空间。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K9F28XXU0C的外部RAM

外部RAM(K9F28XXU0C)是8M的啊,就两张图片,编译后3百多K,怎么会超过容量呢?请周公再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问题亟待解决,请大家帮助啊

还是没有找到问题原因,请大家指教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

问题找到了,就是分散加载要改正一下,将存储区的空间增大点就没问题了,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C(2009-07-27):
变通一下嘛。把做好的工程复制一下,在上面修改就行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