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为什么我的LPC2292只能用一次JTAG调试

楼主(2008-04-01):
两块板子都是一个毛病,即只能在用uart口擦除flash后,用仿真器通过JTAG调试一次,不擦除就直接调试,就提示"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的错误.这是为什么?而且只能用uart口擦除.尝试剪短仿真器连线,增加滤波电容都不行.用示波器观察TDO,RTCK引脚,第二次调试都没有信号输出,而第一次却有!!!CPU引脚配置正确,因为是从另一块其他板子移植原理图过来的,那块板子一切正常.我用的J-link ,keil环境.

网友A:
to superpro

superpro,您好!
    请您检查一下是否对芯片加密了。

               on duty:zlgarm_wuzhijian

楼主:
问题找到了,是对PINSEL2配置有误,导致CPU工作不正常了.为什么导致的不正常,还是不知道,我觉得至少CPU应该能被JTAG链访问到的.

网友B(2009-06-21):
就是说:程序源码中对这个变量的所有操作都是有用的,不要做优化时给去掉了。

网友C:
从硬件地址取值时,所需要的变量,必须加上 volatile修饰

网友D:
俺的内容没更新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