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问,LPC2200系列的P1.16~P1.25和P2.16~P2.25为GPIO如何控制

楼主(2008-04-02):
设置为GPIO功能我知道是设置PINSEL2寄存器就行了,但是设置其方向(IOSET1???),置高置低是哪些啊(IO1SET,IO1CLR???)?不是很确定,搜索了下没找到相关资料啊!望指教下```

网友A:
RE:

设置其方向  IODIR 寄存器  0 input   1 output

IO1SET  |=1;   置高

IO1CLR  |=1;   置低

楼主:
那P2.16~P2.25的GPIO功能呢?

网友B(2016-01-10):
不知道您后来怎么解决的,我现在也遇到类似问题. 谢谢了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