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问题

楼主(2008-04-03):
请教:

   我用lpc2214做的项目,程序在EasyARM2200开发板上可以运行,但是把LPC2214放到自己做的PCB板上,就不能工作,请教原因

   自己做的PCB版,就是一些LPC2214的IO口和外设的连接,以及LPC正常的电压、晶振、复位电路,

请问是不是还有一些什么引脚需要连接,LPC才能正常工作啊?

网友A:
Re

yaya8003 您好:
EasyARM2200开发板上程序是运行在外部RAM或外部Flash中的,而您需要的是在LPC2214内部Flash运行,所以会出现问题。需要修改分散加载文件。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网友B:
Re:LPC2214问题

重点考虑BOOT0 和BOOT1引脚,这两个引脚状态决定处理器的引导方式。

楼主:
to zlgarm

我烧的时候,用的是ISP,这个烧写方式不是只能烧到片内FLASH的嘛

网友A:
Re

yaya8003 您好:
程序在外部Flash上运行和在片内Flash上运行的分散加载文件(.scf中的设置)不同,同时pengxiaowu 所说,需要考虑BOOT0 和BOOT1引脚连接是否正确。

                                          On duty:zlgarm_liuzhaofu

楼主:
to zlgarm

您好,

我在开发板上用ISP烧到内部FALSH,然后直接在开发板上脱机运行可以的,但是把片子放到PCB上不行。而分散加载文件一直是用的内部FLASH的设置,在开发板上运行的时候也是用内部FLASH的。

请问一下,用ISP烧写,是不是就是只能烧到内部FLASH里的,不能烧到外部的?

网友C(2018-10-15):
LPC2214总是有一些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很难找到答案。建议还用STM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