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2138串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8-04-04):
仿照2131开发板原理图自己制作的板子,元件跟开发板完全一样,焊好以后JTAG烧写程序正常,ISP不能用,两个串口都不能发送数据,请教各位大侠,原因可能出在什么地方?我自己焊的板子,焊的不太好

网友A:
UART部分硬件的原因吧

2131板上的UART不是很好的吗?可能是你硬件上没有设计好。

网友B:
d

遇到过ISP不能用,结果是P0.14的电阻太大了。
UART不能用我那次是MAX232没布好地线

楼主:
地线电源线都测了

地线电源线都测了,都正常,分别是0V和3.3V,但就是发送不了数据,两个串口都不好用,急死了,另外ISP的电阻跟周立功提供的大小一样,但用跳线短接就是不能用I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