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131的定时器比较匹配事件如何采用查询的方法进行操作?

楼主(2008-04-06):
(无正文)

网友A:
tubie,您好!

您可以设置匹配后产生中断,但是不要分配中断通道就可以了。产生中断后,相关寄存器将置位,但是不会有中断服务程序响应,这样就可以进行查询了。

                                                                                                    B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多谢!

还没有看中断的部分,我先去看看手册,看看中断通道怎么控制的。记得以前的单片机上,如果允许了中断,即使不写中断处理程序,也会跳转到相应的位置执行,相当于失控了。不知道arm7的中断系统是怎么约定的,先去学习学习。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