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zlgARM

楼主(2008-04-07):
你好,我请教一下,我用的是LPC2214,编程的模板用的是周立功的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2××工程模板,在RelInChip模式下编译程序,程序在开发板easyarm2210上可以运行,但是在自己的PCB板上不行

  后来在网上听人说,用的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lpc2100工程模板,在RelInFLASH目标模式下编译,就可以在自己的板子上运行

  我想请问一下,这两种模板有什么区别?2100的模板可以一直用于2214吗?
我下面的程序要用到USB,用到ucosII,还可以用2100的模板吗?需要什么修改吗?

网友A:
yaya8003,您好!

1、RelInChip还是需要使用外部RAM;
2、LPC2200的模板与LPC2100的模板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程序的运行环境的不同。LPC2100的模板只能在内部运行,而LPC2200可在外部和内部运行。LPC2200的调试环境如下图所示;
3、LPC2100的模板可以用于LPC2214上;
4、LPC2100也有μCOS-II的模板,USB部分只需将USB软件包添加到工程中即可。
                                                                                                    By: zlgarm_Zhangxiaomeng

楼主:
to zlgARM

非常感谢!

我还有个问题,你说LPC2100的模板可以用于LPC2214上,但是2214是144个引脚的,有些功能是不是LPC2100的模板里没有的?用了LPC2100的模板,2214的哪些功能不能用啊?

网友A:
yaya8003,您好!

都可以用。模板只是设置了程序的运行环境而已。LPC2100没有的功能,可以自己手动添加。例如LPC2100没有外部总线,那么使用LPC2100时,可以自己编写外部总线初始化程序。LPC2100模板的操作与LPC2200模板的操作是一样的。

                                                                                                    By: zlgarm_Zhangxiaom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