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求关于2378串口问题

楼主(2008-04-07):
周工您好,我在调试LPC2378串口时遇到一个问题,即我单独调试串口时程序一切正常,但是如果程序中再加上其他功能时,LPC2378会产生复位,请问这是由于什么原因导致的,非常感谢

网友A:
laichang,您好!

如果是单独调试其他程序呢?

                                                                                                    By: zlgarm_Zhangxiaomeng

网友B: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例如堆栈溢出,或者数组越界

仔细检查有指针操作的地方,看是不是有地方越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