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中断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如果几个中断都为IRQ,是不是要通过自己写软件来识别到底是哪个中断(定时器0/1/2/...)

网友A:
TO blackrose1

blackrose1您好:
    IRQ中断分为向量和非向量;向量中断分优先级,多个中断分配为非向量中断,需要在VICIRQStatus寄存器中查询到底哪个中断已经产生。
By zlgarm_gl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