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200开发板问题

楼主(2008-04-09):
板子主控是LPC2210,请问周工:
  这块板子上是不是只有P0.2和P0.3一个I2C接口啊,要是我想外接I2C接口的器件并在板子上数码管显示,由于控制数码管的ZLG7290也是I2C的,那外接器件只能用I/O口模拟I2C了吗?
  有关用I/O口模拟I2C的软件包你们有提供吗?

网友A:
TO:huangbingg

huangbingg 您好!
   22上是只有一个I2C接口,但是可以挂接多个I2C器件。只要I2C总线上的器件有不同的地址即可,无需I/O模拟,但是I/O模拟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谢谢

就是说假如总线上我用到板子上的ZLG7290和一片PCF8563,操作时从机地址就是:ZLG7290按你们书上0x70,PCF8563就按它资料里的读写地址把?
  我直接用,不用重新分配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