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92液晶操作问题

楼主(2008-04-09):
我用LPC2292主控  1335驱动320×240触摸屏液晶,用单片机的时候好好的,可以很好的显示图像,但是当我用自己的LPC2292实验板控制液晶的时候显示出现乱码

我把我的液晶代码库放在flash里面定义如下:
uint8  const pic_tab[][40]={...很多代码...};

如果我直接用立即数放入LCD_DISP(0x55)子程序可以显示我想要的东西,效果正确!
但是我用LCD_DISP(table[j])的时候就出乱了,图片是那张图片,但是很乱!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从FLASH里面读出代码的原因导致显示出现乱码?
或者其他什么原因!
请知道原因的人指点一下!

网友A:
您好!

胡永江 ,您好:
   可能是由于速度快产生的,您可以尝试降低速度试试。
on duty:zlgARM_lrk

楼主:
您好!

首先感谢zlgARM

速度是不是改变startup.s里面的BCFG相关选项?
我液晶的片选是CS1
BCFG1的值我设置我1000ffef
速度是不是已经最慢了?

可是还是乱码!
我该怎么办?
郁闷中。。。

楼主:
救命啊

我还是没有解决那个问题
希望有人可以帮助我
我的毕业设计真是一波多折

现在我回寝室睡觉先了
希望明天来可以有进展!

网友B:
支持netjob

对,应该是时序不对。

网友C:
推荐

试一下10000CA0看看。

楼主:
问题已经得到很好改善

加了判忙后好很多了,之前我没有从液晶上找到判忙标志位,后来老师从手册中发现以数据地址从总线读出的是忙状态,这里状态如果是0表示不忙

这样就使得低速器件液晶和高速ARM的总线操作从判忙中得到反馈而使时序正确,否则ARM写一个命令而液晶正在执行这个写命令操作的时候第二个命令又写了进来,没有判忙标志使得写命令出现错误写数据也是一样!从而出现液晶乱码现象!

BCFG设置为0x10003ce1的时候效果比较好
WST1控制读访问的速率,WST2控制写访问速率
我把读访问的速率增大的时候又出现不正常显示,不知道为什么
写的话我觉得有判忙反馈可以很好的是时序对应

问题是:
我如何控制低速器件和高速控制器件之间读访问时候的时序对应???

网友D:
Re

胡永江 您好:
您可以试一试加延时程序,看能不能改进这个问题。

                            On duty:zlgarm_liuzhaofu

楼主:
RE

在写命令  写数据后面加延时吗?

我加了
好像改进不大

楼主:
新问题

前面说到:
WST1控制读访问的速率,WST2控制写访问速率,IDCY控制“空闲”cclk周期最小数目

我设置了IDCY,当设置为0001的时候是液晶出现乱码最少的,当设置变大后开始增加乱码,再大就显示不正常了,为什么?
我设置WST1的大小对我的液晶操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
还有WST2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