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分散加载文件的修改,帮忙看看对不对

楼主(2008-04-09):
RAM, ST, ni, AC, ROM
使用2214,采用zlg的ARM Executable Image for UCOSII(for lpc22xx)模板,RelInChip生成目标,要在自己的板子上运行,必须烧写到内部FLASH和内部RAM,我修改的mem_c.scf,大家帮忙看看对不对:

ROM_LOAD 0x0
{
ROM_EXEC 0x00000000
{
Startup.o (vectors, +First)
* (+RO)
}

IRAM 0x40000000
{
Startup.o (+RW,+ZI)
os_cpu_a.o (+RW,+ZI)
* (+RW,+ZI)     //这里是我改的部分

HEAP +0 UNINIT
{
heap.o (+ZI)
}

STACKS 0x40004000 UNINIT
{
stack.o (+ZI)
}
}

我把

ERAM 0x80000000
{
* (+RW,+ZI)
}
这部分删掉,把 * (+RW,+ZI)放到IRAM里,是不是表示变量 * (+RW,+ZI)都加载到IRAM里,这样就用不到外部ERAM了

这样改对吗?

网友A:
这样做应该不好

    推荐你到zlgmcu去下载lpc2100的模板。
    应该是不用改,或者非常简单的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