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串口能发送不能接收

楼主(2008-04-09):
(无正文)

网友A:
Re

fglswh  您好:
    您可以将232转换芯片的发送引脚跟接收引脚相连,然后通过PC向串口发送数据,看串口软件能否接收到刚发出去的数据,若能接收到刚发送出去的数据,则说明串口电路没有问题,那问题就可能出现在主芯片或程序上。
                                         On duty :zlgarm_liuzhaof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