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ARM7,在keil3开发环境下的sin正弦函数怎么写!急

楼主(2008-04-10):
目前用到了sin函数,原来在ADS下写的时候
直接包含了库函数<math.h>就可以直接调用sin函数了

但是当在keil3开发环境下是,同样是这样,包含此头文件,调用sin函数
编译都通过了,可就是下载到一半的时候会出错,只要把那就包含sin的代码去掉,程序就可以下载了,真的是一头下雾水啊

请兄弟姐妹帮帮忙吧,急啊~~~

网友A:
不建议直接去算正弦值。

用查表法好些。

网友B:
不可能不行,我都用了n次了!楼主好好看看你的代码吧

楼主:
发现问题所在了

谢谢3楼的啦  看到有人用过  所以就新建了个项目  只做sin  一看果真可以  可是要是删了这段代码  别的都可以下载

所以就把那些能改的都改了一遍   最后发现在flash download setup 设置中 如果把LPC2000 IAP2 256KB FLASH(我用的是LPC2292) 改为LPC2000 IAP 256KB FLASH(我用的是LPC2292) 就可以了  就是IAP后面少了2  其实以前我选的时候也是随便选的  因为反正都是256KB的  现在发现好像如果选的是IAP2 且程序比较大的话  就下不进去了

楼主:
谢谢了

MicroMMU

有没有查表法的例子程序 我也很想学学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