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SP3232问题

楼主(2008-04-10):
问题:ARM往PC发数据,PC能收到;PC回发ARM,ARM收不到。用示波器检测波形,ARM发送时经过SP3232的发送引脚和电平转换后的发送引脚,都有波形,事实上PC也的确收到了ARM的数据;PC往ARM发送数据时,电平转换前有波形,但经过SP3232转换以后,就没有波形了,也就是说问题处在SP3232,下面是我的SP3232的接线,大家帮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A:
看不到

你的电路图看不到,怎么分析?

网友B:
Re

fglswh  您好:
    不好意识,看不见您的图片,假若您的电路原理图没有问题,那看一下串口9针的插座在PCB中有没有问题。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楼主:
原理图如下

原理图和封装如下:(母头的)

楼主:
封装如下

楼主:
图片在下面的连接里

图片在下面的链接里,麻烦看一下,多谢了
https://bbs.21ic.com/club/bbs/list.asp?boardid=39&t=2871807&tp=%u516C%u5934%u5C01%u88C5

网友C(2012-03-01):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我得是接收OK,发送进3232的有波形出去的没有,郁闷的很长时间了,不知道楼主解决了吗这个问题

网友D(2012-03-31):
没有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