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在keil下关于IRQEnable()问题

楼主(2008-04-10):
在LPC213X教材中很多地方出现IRQEnable();函数,以前在ADS中一切正常,现在在KEIL中无法识别,请教解决办法和这个函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谢谢各位师兄!

楼主:
IRQEnable()编译不过去

// Add IntDisable() and IntEnable() Functions

__swi(0x00) void SwiHandle1(int Handle);

#define IRQDisable() SwiHandle1(0)
#define IRQEnable() SwiHandle1(1)
#define FIQDisable() SwiHandle1(2)
#define FIQEnable() SwiHandle1(3)
//---end

我增加了上述代码,但是当执行到IRQEnable()便出问题,程序就死这个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等待中......

楼主:
谢谢张工

还有吴工

网友A:
to dsoyy

dsoyy,您好!
    您可以直接嵌入汇编,例如
    void FIQ_Enable(void)
    {
         int temp;
         __asm
         {
              MRS temp,CPSR
              BIC temp,temp,#0x40
              MSR CPSR_c,tem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