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78 EMC操作!

楼主(2008-04-10):
看LPC2378的用户手册,要使用EMC要设置数据、地址、读写及片选信号!

对于读、写信号及片选信号的设置需要设置PINSEL9,有手册可知,应设为
PINSEL9 = 0x50050000;

但是,设为上面的值,读写不正确。

看了周工的代码,设置为

PINSEL9 = 0x50090000;
这样读写正常!  我查了下勘误手册,没有相关的说明!

为什么会这样呢?是我理解错了?

网友A:
Re

btiger2000  您好:
    看您需要那些控制引脚了,在EMC中您可根据您的控制需求来选择/WE或BLSO。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楼主:
贴的图没显示出来,

                        00    01   10  11
PINSEL9  BIT19-BIT18:  P4.25  WE  保留 保留

如果设成 0x50090000,那不是选择了 10? 保留功能? 还是新的数据手册上有定义? 再说,我就是要WE功能阿!

网友B:
BLS0

    应该是PINSEL9 = 0x50090000;选择BLS0功能,你仔细的看一下,可以发现数据手册前后不一致。我们写的勘误表中已经给出。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复!

我查看了勘误表,但是他说是bit19-18: = 11 选择,BLS0,那不是应该设成0x500c000?

网友B:
TO:btiger2000

不好意思,勘误表上也写错了。应该是bit19-18: = 10 选择,BLS0

楼主:
我看它的英文数据手册和用户手册

都没有提到这个定义阿! 是我的手册太老? 还是其他资料上有?

网友B:
数据手册

我们公司网站上可以下数据手册。

楼主:
找到了!谢谢!

不过不是在引脚功能选择寄存器描述的,而且我手上的数据手册还真是老的,没有这个描述

楼主:
我设成0x50090000没有问题,可以对挂在CS0区域的

存储器读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