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关于2214的问题

楼主(2008-04-11):
关于LPC2214,他的模拟地和数字地,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应该怎么连接?可以直接短接吗?对2214的工作有影响吗?

先谢谢了!

网友A:
要看环境以及您的设计

这要看您的产品是用于什么环境,如果是在实验室,并且供电比较稳定的话,是可以直接连的,可能会有些影响。建议把数字电源和模拟电源隔离。

楼主:
是放在自己做的PCB板上

我是放在自己做的PCB板上的,效果不好,运行不起来

但是放在周立功的开发板上就可以,他的开发板是不是有隔离啊

这种不隔离的影响,主要影响哪部分啊?ADC?还是其他?

网友B:
电源

    为了降低噪声和出错几率,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应该隔离。我们的电源部分是有隔离的。
     如果不隔离ADC的精度不能保证,而且可能采样结果偏差很大。

楼主:
关于2214

但是我用万用表测周立功的开发板,发现他的所有地都是短接的,所有电源也是

2214放在他上面跑的很好啊,而且2214这个CPU PARK 也是这样短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