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周工帮忙啊

楼主(2008-04-11):
万用表测TXD0和TXD1初始都是0伏,经过SP3232转换电平后,TXD0的电压成了-5.6伏,TXD1的电压成了5.6伏,怎么会这样?引脚连接都是一样的啊,按理说,SP3232是负逻辑,应该转换电平是TXD1正确,TXD0错误,但实际TXD0发送数据可以,但TXD1发送数据就不行,怎么会这样啊?

网友A:
问题回复

fglswh ,您好:

建议您去我公司网站www.zlgmcu.com下载SP3232相关资料后,仔细检查硬件电路。相信您的问题可以解决。

zlgarm_Li Ba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