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如下:

楼主(2008-04-11):
(无正文)

网友A:
JTAG问题回复

leon0001 您好:

检查您的JTAG硬件电路,RTCK引脚是否接下拉电阻,检测JTAG引脚连接是否正确。若确定JTAG硬件本身没有问题,检查方法如下:

1、首先检查开发板和JTAG之间的连接是否正确。

2、请确认您使用的JTAG调试器类型,是EasyJTAG还是EasyJTAG-H。若是EasyJTAG,请您安装EasyJTAG_Driver;若是EasyJTAG-H,请安装H-JTAG的驱动。这两个调试器驱动是无法互换的。

3、请检查您的芯片是否加密了。若加了密,请使用ISP擦除芯片。推荐使用Flash Magic执行ISP擦除。

注意:ISP仅使用串口0和PC串口相连。

相关软件的下载地址:
EasyJTAG驱动程序 V1.06: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430

H-JTAG驱动下载 :http://www.hjtag.com/chinese/download.html

Flash Magic:http://www.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1078

on duty:zlg_Li Bai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