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keil下的硬件仿真和软件仿真有什么区别?

楼主(2008-04-11):
刚刚接触KEIL,在执行某程序中出现如下情况:在硬件仿真条件下不能进入我的中断程序,而软件仿真却可以,不知道可能的原因在哪里?
还有从模拟效果的角度来讲,二者是不是应该一样?

网友A:
什么中断?

别说你在硬件仿真的时候不去触发它……

楼主:
硬件触发了

网友A:
具体一点。如果能具体描述一下,别人还没说答案

你自己都基本能拍脑袋表示想到了……

楼主:
感谢楼上

是串口接收中断.
当时软件仿真不能出中断是因为我清除中断标志的方法采用读UXIIR,后来我读取UXRBR就解决了.在<深入浅出ARM7>中P168中说"退出中断前,必须读取UXIIR来清除中断",可是教材的P169页说对FIFO的任何动作都将清除中断,我实验的结果后者有效.
硬件不进中断,今天早上RUN一下OK了,昨天的原因还没明白为什么.
此外,在ADS中有这样的描述:   IRQEnable();  //使能IRQ中断

在KEIL中发现CPSR中的I位默认就是0(IRQ),就是说KELI中我不许要嵌入汇编来打开IRQ,这样做有隐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