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的GPIO问题

楼主(2008-04-12):
最近项目使用lpc2368,但是只有P0口有输出,P1,P2,P3,P4口均没有输出,用仿真器仿真时,P1,P2,P3,P4对应的寄存器也没有办法写入数据。以前项目用的lpc2138调试都没有问题。

网友A:
您好

hxdlj ,您好:
   您最近使用的LPC2368是在哪里购买的,我们会帮您查找原因的。另外您可以拨打020-22644383进行详细咨询。
 by:zlgARM_lrk

网友B:
快速I/O

P2、P3、P4只有快速GPIO,需要操作FIOSET等寄存器。

网友C:
Re

hxdlj  您好:
正如lyl831015所说:P2、P3、P4只有快速GPIO,需要操作FIOSET等系列寄存器。

                           On duty : zlgarm_liuzhaofu

网友D:
我也有类似问题

板子上的其他口P0 P1使用都没有问题。
P2口无法正常使用,板子上用到了P2.0~P2.4,用做GPIO输入。
按照手册,P2口默认(reset之后)即是GPIO输入状态,且为内部上拉。但是无论在有程序的时候还是完全擦除片子的情况下,测量P2.0~P2.4的电平,P2.0、P2.4始终为低电平,P2.1~P2.3为高电平。
为测试P2口的正常与否,在程序中将其设置为输出状态,且周期性输出高低电平,再测量上述引脚电平,依然是“P2.0、P2.4始终为低电平,P2.1~P2.3为高电平”。
注:访问方式均按照fastIO方式访问,P0 P1口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hxdlj 您好:
注意ETM接口与P2.0~P2.9复用。要设置 PINSEL10 = 0;禁止ETM。
on duty: LB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