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PINSEL2在何种情况下会使得芯片加密?

楼主(2008-04-12):
AXD调试出现:error 0xffffffff flash sector 0 write failed!错误

现在认为是芯片被加密的问题

我想问:
    芯片加密和PINSEL2设置有关
      LDR     R0, =PINSEL2
    IF :DEF: EN_CRP
        LDR     R1, =0x0f814910           ;加密
    ELSE
        LDR     R1, =0x0f814914           ;不加密
    ENDIF
        STR     R1, [R0]

这里的 IF DEF: EN_CRP 什么时候出现?
我程序进行什么操作的时候会使得芯片进入这种状态从而使得芯片加密?

我设置过的PINSEL2如下
    #define P2DIR   0x53000000  //P2口方向设置参数
    IO2DIR=P2DIR;
不知道这样对进入芯片加密有没有什么影响?
急待解答!
请前辈们指点迷津

楼主:
知道一点的说一点,可能一提点就有很大的启发

网友A:
EN_CRP是ZLG的工程模板RelInFlash中设置的

可以在ADS1.2的编译选项中看到。Arm Assembler

网友B:
顶~~~~

是有这么一句哦"-PD "EN_CRP SETL {TRUE}"
不过命令行不是很明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