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4第一次编程

楼主(2007-08-24):
我刚调通isp下载程序的电路板,可以成功读取id,erase,upload program.但是下载程序后把跳线断开,复位后程序不能运行(程序本身确定没有错误).请问是不是还有什么需要设置的.请各位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楼主:
没有碰过类似情况的吗

网友A:
启动代码的配置有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

这个问题你可以,在开始仿真调试程序的时候就用2214进行调试,如果是2210芯片的话,有些问题是不能发现,我在做UART0实验的时候也是这样,最后还是程序的问题,就是直接用2214代替2210或2220进行仿真、调试,才得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