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368 问题请教?

楼主(2007-08-30):
我用2368,现在做到自己板子上,下载不了程序,第一次下载程序(用FLASGMAGIC)有什么特别的设置吗?
程序在开发板上是可以运行的。

网友A:
RE

检查一下您自己的硬件吧,ISP是硬件机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复位期间P2.10为低电平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