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请教一个关于LPC2142的SPI的问题

楼主(2007-08-31):
本人在使用LPC2142的SPI总线读写数据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现象:
在向SPI的数据寄存器S0PDR写入数据后,发现SPI状态寄存器S0PSR变为0x40,而在未写入之前,SPI状态寄存器S0PSR的值为0x00。
    IO1CLR = SPI_Enable;                   //片选SPI器件
    Uart0_SendByte(S0PSR);              //读取SPI状态寄存器,发现值为0x00
    S0PDR  = 0x05;                                //将数据写入SPI数据寄存器S0PDR
    Uart0_SendByte(S0PSR);             //读取SPI状态寄存器,发现值为0x40
    while(0 == (S0PSR & 0x80));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查阅得知是写冲突(WCOL),资料上说:先通过读取该寄存器,清零WCOL位,再访问SPI数据寄存器。 我也按照这个方法做了,但是还是同样的现象。
    IO1CLR = SPI_Enable;                 //片选SPI器件
    Uart0_SendByte(S0PSR);            //读取SPI状态寄存器,发现值为0x00
    dat  = S0PSR;                                //先读取S0PSR寄存器
    Uart0_SendByte(dat);                 //送串口输出
    S0PDR  = 0x05;                             //将数据写入SPI数据寄存器S0PDR
    Uart0_SendByte(S0PSR);           //读取SPI状态寄存器,发现值为0x40
    while(0 == (S0PSR & 0x80));       //等待数据发送完毕

请问:
1、什么是写冲突?是上一个数据没有发送完毕还是什么?
2、主器件的SPI状态寄存器是否受从器件的影响?
3、主器件的发送模式是不是必须和从器件的接收模式相匹配?

谢谢!

网友A:
definitely

您好:
    答复如下:
    1、写冲突
    当数据尚未发送完,就往SPI里丢待发送数据,会导致写冲突错误;
    2、状态寄存器
    状态寄存器的状态位是否置位,受相关的事件影响(请查询用户手册),而这些事件是和从机有关系的。
    3、匹配
    帧格式必须匹配。A讲日语,B讲阿拉伯语,那么A和B怎么能沟通?